磕头了!哪位高人用过这款控,求在REFLEX XTR的设置方法!

楼主(2009-05-01):
软件已正常安装完成(中文的),连上控后,已切换至PPM,教练口已打开,但在较准时总是提示打开控的电源,无法进行下一步,各论坛翻了个底朝天,各种方法都试了,几天过去仍搞不定,狂汗啊,请高人救命,不胜感激!!!!!!1

网友:
您好朋友,请调整到PPM制式然后在连接模拟器试试

网友:
志气到那里去了..................................

网友:
教练口已打开什么意思?

网友:
叔叔有没有连接好所有线路以后再开机,要是提示这个,重新启动一下控呢?

网友:
楼上不会是女人吧! 男儿膝下有黄金,这里都是兄弟,磕头干什么?

检查一下连接线,互换法,多试一试。

网友:
我和楼主同样问题~·模拟器已经放家快一个月了~

网友:
不厌其烦的试,一定能试出来!

网友(2009-05-31):
 是不是接口 接触不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