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机身狂抖

楼主(2009-05-01):
前几天给004升级了无刷,每当油门推到50%-70%时,机身就开始抖动。也没有双桨,很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给004升级了无刷,每当油门推到50%-70%时,机身就开始抖动。也没有双桨,很郁闷

先检查一下大桨和稳定翼的平衡吧。

楼主:
查过了以后,还是老样子,我都无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过了以后,还是老样子,我都无奈了。

能说说你是怎么做的呢?
副翼、大桨的平衡没做好就会抖的!

楼主:
平衡杆两端等距,平衡翼,重锤位置对称。大桨重心一致后,做重量平衡。

网友:
检查浆夹,可能过于软了

网友:
如果有比较严重的炸机。。。。检查下主轴有没有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衡杆两端等距,平衡翼,重锤位置对称。大桨重心一致后,做重量平衡。

应该就这些了~

网友:
应该是主轴~~我改无刷的时候也是这样,没双桨,副翼也平衡,可就是推高了就狂震~~

换根主轴就OK了~~~

网友:
我早开始抖了。。。知道是主轴的问题。偶就是不换。。。奶奶的。贵的要死。。。
没断就先这么抖着吧。。。正好不落灰了。全抖没了。

网友:
我的以前也抖,后来把副翼和大浆两端调均匀了就好了!

网友:
校轴呀,校直了就不抖了。

网友:
我的也是换无刷后校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