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的疑問~

楼主(2009-05-01):
401在鎖尾模式而且拔掉尾陀机下通電,也會通自檢~
但非鎖尾模式下拔掉尾陀通電,便不會通过自檢,燈只是一閃一閃的~
這正常嗎?

楼主:
頂一下~~
這樣是正常的嗎?

网友A:
没用过,但应该不正常。
两种情况一样的结果才对

网友B(2009-08-02):
晕死,这应该是正常的吧,401一定要在锁尾模式下通电才能自检通过的.虽然我没有401,但是论坛已经好多人都说过这样才能自检过的啊,羡慕那些有401的人啊.LS的大校和少尉还是多潜水吧

网友C:
401有什么好羡慕的? 很普通的啊。611或者vbar之类的高档货才值得羡慕一下。
最近,有个朋友在普通的泡沫飞机上测试用陀螺仪平衡,结果就用了3个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