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高手們

楼主(2009-05-01):
請教各位,我的飛機用以上的裝備,起動時,如是慢慢加油是正常的,但,急用油時就出現,吱吱的叫聲 及 無了力,請問何解.....以轉用第二個同型號的馬達 及 轉用80a 電調,但,一樣出現這樣的情況..待高手指導一下............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視訊

[wmv]DSCF4339.AVI[/wmv]

网友:
进角问题

楼主:
請問上層的哥們, 什麼是追角,是否電調的進角,還有,可否詳細說說,應用什麼的進角最合適,謝

楼主:
就是這個問題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64981&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设置一下电调的进角

网友:
大哥,1次2次就行了,不怕设备烧毁啊
上面的群众是让你改下电调设置的进角了,具体参考说明书改就可以了.如果所有进角都是这样.. 什么也不说了.我就一套固定翼设备,没同样情况

网友:
要用60A的电调?

网友:
可以的啊

楼主:
哈哈

 多謝.............高手指導,我會再試清楚進角的.

楼主:
再次感謝

再次多謝各位高手指導,我巳解決 進角 的問題.馬達也非常正常的運作.............謝謝...........哈哈

网友(2009-07-11):
我的翼龙也有这个毛病
请问怎么调进角?我用的是XXD的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