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4S的A123电池可以装回头罩,机机不用改设备

楼主(2009-05-02):
450飞4S的A123电池可以装回头罩,近期好多新手450想飞A123电池,但是机机要改主要设备才能好飞,今天我特意组了4S飞,是有点重,高空航线也能爽飞,新手直接上4S,机机什么也不用改。免去很多麻烦。建议新手直接上4S 好。

网友:
A123这种电池好用吗?飞行时间长吗,现对于锂电好像性价比高哦。寿命怎么样呢?

网友:
新手用用还不错。。。便宜!

网友:
队长的贴一定要顶`````````````````

网友:
280g哦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
不同意见..新手多数山寨了.不带动力套的.直接按3S配可以节约电池费用和电费
其实真正节约的是充电器的费用.还有就是同时充的组数

网友:
队长的贴,要顶,估计4S炸了就郁闷了,蛮重啊

网友:
不改动力,航线无问题,3d就太重了

网友:
老知青的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A:
3D其实不重,我看过4S的视频,高手飞的,非常暴力,自旋番什么的都可以,飞机测试平台:GL450C+GL2217银色马达11T+GL40A电调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8EG0YvM_k I

网友:
LS视频,看过了,重就一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其实不重,我看过4S的视频,高手飞的,非常暴力,自旋番什么的都可以,飞机测试平台:GL450C+GL2217银色马达11T+GL40A电调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8EG0YvM_k I

还不重啊...反映都慢了一拍了...

网友B(2009-06-03):
我改了曲线,,,现在-1 +5 +11  油门是0% 50% 100%```油门要推到85%左右才能起飞,而且及其难飞,,,到底要怎么设置??是不是要把螺距设置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曲线,,,现在-1 +5 +11  油门是0% 50% 100%```油门要推到85%左右才能起飞,而且及其难飞,,,到底要怎么设置??是不是要把螺距设置高点?

可能是你的电池或电机或电调的性能不好导致升力不足吧?把螺距调高点或许会有改善~
我的4SA123,还特意把油门曲线降低了,0% 40% 90%,螺距-2 +6 +10,油门摇杆在中间位置就能悬停了。

网友:
其实4SA123才是最适合450的,电机电调都不用换,动力性能也不比3S锂聚差多少,而且飞行时间长了很多,就是重了点,机机反应比用锂聚稍微差了点,还有电池的安装有点麻烦,要保持机身重心不变要花不少头脑,我是直接把电池架拆了,改了底板和机身才勉强调好重心.......

我的4SA123是号称容量高达2400mah的“新”A123(20元一节 ),配冰峰3850KV,好盈40A,11T齿,能轻松飞12分钟左右(我有一组普通的15元一节的拆机A123,要比“新”A123的飞行时间明显短了一分多钟,不过动力性能没感到有什么差别)。
4SA123虽然比3S锂聚重了一百多克,但对于原重已高达8百多克的整机来说,实际增加比例并不算高,大概只增加了一成多的重量,而且4SA123的电压也高了不少,实际飞行时依然非常暴力,虽然现在尚不会3D,但大油门急升时的感觉和3S锂聚差不多,一推油门,机机就在一两秒内直冲上二三十米高~

建议450上用A123还是组4S的好,将来还可以轻松上3D,当然暴力程度肯定和锂聚有差别,呵呵~

网友C:
其实用A123的王道还是用3S+换KV4400的电机,减少重量70多克带来的灵活性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这个配置可以达到和聚锂同样的3D效果,用配聚锂参数的电机飞A123当然总是不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A123的王道还是用3S+换KV4400的电机,减少重量70多克带来的灵活性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这个配置可以达到和聚锂同样的3D效果,用配聚锂参数的电机飞A123当然总是不爽了。

4S配高KV的电机和大电流电调,估计对动力性能的提升比减重效果还要好,可惜现在还没有本事上3D,没机会试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配高KV的电机和大电流电调,估计对动力性能的提升比减重效果还要好,可惜现在还没有本事上3D,没机会试验,呵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6651&highlight=%2B%C0%CF%D6%A7%C7%E0

楼主(2009-08-18):
这组电池飞高空航线,12分钟才下来。很合适不飞3D的模友。

网友E(2010-01-13):
好啊....刚买了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