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启动电机,遥控距离就短很多。

楼主(2009-05-02):
设备RD6000,接收机原装一个,大红鹰一个。35M的PPM。XXD30A电调,电池电压12v左右

1、我地面测距,如果不推电机,一直走两百多米也没啥问题,各舵不抖,控制也正常。但是让电机转着拉距,走到100米过点就开始信号不好,接收机信号灯开始闪烁,电机转速和舵面都开始抖,这时再多走10多米,就完全失去信号接收机灯熄灭,电机停转,但是电机一停,接收机信号灯马上就又亮了,电机又开始转,但刚一转,接收就又没信号了,如此反复

2、我临时借别人的换了一个亚托的电调,算是比较好的,就没这个问题了,开着电机地面拉300米都无任何问题,电机转速和舵机都可控。说是电调问题的话,哪个XXD电调用另外天地飞的控又不会这样短距离。基本正常。

所以现在不知道咋整,说是控的问题,用亚托电调遥控距离完全足够正常,疑是xxd哪个电调输出干扰导致接收机失控,但别人用着这个电调也正常。说是接收机问题,两个接收机都是那样,大红鹰哪个还是新的。。。

发射机和接收机,如果接受单独供电,只控制舵机,距离也正常,或者就是用电调,只要不开电机转,距离也要远一些。

楼主:
已经失控炸了两机了,都是用的这套设备,飞稍微一远就失控,100多米吧目测最多200米

网友:
多半是电调干扰或者是电调BEC电流小了点.加个磁环,换个电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