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个建议,我选择哪个铣好呢?

楼主(2009-05-02):
华飞BF20LV 4600+150元速度显示器    speed display卤素工作灯    Halogen Lamp
莫氏接杆      Morse taper MT2/B16
吊杆          Draw in rod M10
普通钻夹头    Drill chunk 0-13mm
工具箱        Tool box & tools

南京伟舜 WMD25v加长4800元

1.工具盒
2.说明书
3.一套扳手
4.油壶
我决定先两都之一了,现在问题就是MT3和MT2的差别大吗?有没有两种床都用过的同学来说一下?还有小潘的服务态度好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在他哪里买过东西,华飞的服务怎么样呢?

网友:
我正在计划买BF16,改数控容易。更关键便宜一点,没米之人啊

网友A:
大家说华飞质量好, 不过MT2的配件比较难买到...
我暂时是看中BF30, 但不知道价格...

楼主:
总结一下两者的不同点:

         BF20 L          南京25vL
主轴:   MT2             MT3
重量: 130/160Kg       140Kg
电机功率:850W          700W

25V主轴,好粗好长

25V主轴,好粗好长

BF20,短小了点,不知道够不够精悍

BF20,短小了点,不知道够不够精悍

由测速光栅看,华飞的好像精致点

由测速光栅看,华飞的好像精致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说华飞质量好, 不过MT2的配件比较难买到...我暂时是看中BF30, 但不知道价格...

BF30?好贵好重的呀,我觉得如果要买它还不如买不马虎的那种40的了

楼主:
型号
BF 30 Vario
货号
最大钻孔直径(铁)
ф35
最大钻孔直径(钢)
ф30
最大铣削能力(平铣)
ф75
最大铣削能力(立铣)
ф30
工作台尺寸
210×750mm
工作台T型槽尺寸
14mm
工作台纵向行程
450mm
工作台横向行程
200mm
主轴锥度
MT3/SK30
套筒直径
ф68
主轴行程
90mm
主轴转速
65-650rpm
150-1500rpm
330-3300rpm
主轴至工作台面的最大距离
470mm
主轴轴线至立柱表面最大距离
240mm
主轴箱左右旋角
±30°
电机功率
1.5KW DC 直流无刷电机
外形尺寸
1073×791×1324mm
净重
265Kg

网友B:
引用 楼主:

BF30?好贵好重的呀,我觉得如果要买它还不如买不马虎的那种40的了

还有50 这样比下去最后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50 这样比下去最后买........

我是绝对不会的了,130Kg左右拆下机头和拖板分开成三件,我一个人移动它们大概没什么问题,但两百多Kg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华飞BF20LV 4600+150元速度显示器    speed display卤素工作灯 ...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BF20L绝对好用绝对漂亮,就是M2的东西难找些。费骏的服务态度也可以,就是发货慢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BF20L绝对好用绝对漂亮,就是M2的东西难找些。费骏的服务态度也可以,就是发货慢了些。

来了两个绝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BF20L绝对好用绝对漂亮,就是M2的东西难找些。费骏的服务态度也可以,就是发货慢了些。

我指的是售后服务,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为什么不选村姑,你说的两种我看到BF30,好像腰板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售后服务,不知道怎么样

他发货后短信通知我单号,第二天我查不到货物的情况,发短息问他,他回了我叫我上百度找“天地华宇”查询系统。按照他的方法查到货物已出发,第四天收到货物后,欣喜的发短息感谢他的周到服务,他没回复。。。。。。。。。。。以后的服务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A:
我是暂时看好, 这东西没有见过真机我是不敢下手了.
我觉得质量好才是王道, 服务有多好都是空谈, 反正买回来发现有缺陷或保质期内坏了能免费换配件就行.
我不能说华飞和伟舜那个质量好, 毕竟还没有看过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发货后短信通知我单号,第二天我查不到货物的情况,发短息问他,他回了我叫我上百度找“天地华宇”查询系统。按照他的方法查到货物已出发,第四天收到货物后,欣喜的发短息感谢他的周到服务,他没回复。。。。。 ...

没付款时态度很好 ,付完款就不回复信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50 这样比下去最后买........

BF系列最大的好像只有BF46...

网友:
引用 网友A:

BF系列最大的好像只有BF46...

我想象中数字越大越高档,就像汽车排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暂时看好, 这东西没有见过真机我是不敢下手了.我觉得质量好才是王道, 服务有多好都是空谈, 反正买回来发现有缺陷或保质期内坏了能免费换配件就行.我不能说华飞和伟舜那个质量好, 毕竟还没有看过真机.

这点伟舜是做得不错的,我买过东西出过问题,但解决了。服务态度很好,怎么说也有陶宝作一点保障。但华飞的好像就只能寄望于费经理的人品了

网友:
最后换成西湖             7045.我只有想想

网友D:
楼主,你淘宝ID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淘宝ID多少啊?

你也大概想得到吧,把你也引出来了,就是不知道你还做不做我的生意了

网友:
个人建议上30V,一次到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大概想得到吧,把你也引出来了,就是不知道你还做不做我的生意了

壁虎把谁引出来 ,是厂家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点伟舜是做得不错的,我买过东西出过问题,但解决了。服务态度很好,怎么说也有陶宝作一点保障。但华飞的好像就只能寄望于费经理的人品了

那楼主还是买伟舜算了,我正想买伟舜40款,想听听坛里兄弟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楼主还是买伟舜算了,我正想买伟舜40款,想听听坛里兄弟的意见.
质量怎么样我就没什么说法,没有真正的对比过,且我对这些东西都不熟悉,我以前是玩WIN编程多,这里只是偶然来看看,不小心看多了就被毒倒了。只是我还是比较顷向华飞的多点,感觉做功精致一些。对比一下我上面发的图就知道了,虽然外形相同(可能用了一样的模具),但细节上却差了不小,最明显的就是25V的测速轮旁边要多加一小块东西挡住润滑油,但华飞的就不用,打上这个补丁就是因为25V细节上设计的不合理造成的。不过陶宝上的伟舜掌柜还是不错的,服务态度很好。另外刚才还发现出25V的还有南通,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bf20我在用,做工的确不错,细节部分可以参考万用表的帖子。
我只说4点:
1.MT2确实是个问题,配件不好配。不是说配不到,但选择余地比MT3小很多。
2.服务。。。商家还行,但他们用的那个华宇的物流公司太扯淡,送货上门2公里路要加收40元倒也算了,从卡车上搬下来要我自己找人,3个小伙一个都不肯下车,我说卸货本来就是他们的义务,他们回答,那也可以,他们就从卡车上踢下去,摔坏概不责任的。最后要了60块钱才给搬。。。黑啊。。。
3.售后,床到后,打表测试精度没问题,对比说明手册上的数据差不多。但附件中钻接杆螺纹少了,上去打滑,底孔也浅了,不好攻丝,给费经理发短信,一周后寄了个新的过来。--这很难说明服务好坏,不过能寄过来,估计运费也>物品本身的价值了吧?应该说还比较有诚意。
4.他们是做床子的,其他配件(铣夹头,平口钳等)他们也是从其他商家那里买来的,因此贼贵(一般都会较市场价格翻倍)。所以除了油盘外,其他不建议从他那里配,自己淘宝购买即可。备份齿轮现在是2个,一个塑料的,一个钢的。如果原配坏了,可以换和原配一样的塑料齿轮,也可以换钢的,这点做的比较好。

伟舜的我不清楚,楼下继续。。。

楼主:
bf20和25V在结构上的差别好像就是这个主轴孔了,外形尺寸都是一样的。MT2跟MT3比除了配件不容易配外,刚性会有大的差别吗?有没有两种机都用过的同学来现身说法呢?

网友:
伟舜的服务确实好,我买车床时,他们忘发一个接杆,我开箱后立即通知他们,小潘不在工厂,马上电话通知他的同事,2小时后用快递寄出。真是迅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壁虎把谁引出来 ,是厂家吗?

不就是25V的小潘嘛

网友D:
感谢大家对伟舜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刚开始做内销,很多东西都在摸索阶段,希望大家能对我们公司多提宝贵意见。
本人在公司的本质工作是品质管理,利用工作空余时间开了个淘宝店,对销售这块是外行,但是对产品的质量还是稍微有些了解。
各个工厂的机器都有优缺点,希望大家能怀着包容的心看待每一个产品。
我们公司的25LV主要的优点是MT3的主轴,电器箱内有接触器,不会像磁性开关那样出现吸合不上的情况。
缺点是钢件齿轮噪音大了点,细节部分做的不够完美。
还有个问题,大家都喜欢比较电机功率大小,实际情况是直流电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都表现为欠功率,功率不是工厂那个标牌能反映出来的,有兴趣的模友可以做实验。
希望光大模友多提宝贵意见,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改进自己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飞BF20LV 4600+150元速度显示器    speed display卤素工作灯 ...

小潘的25V也降价了,我去年12月买的不加长的光机要4800元,加上深度、速度表合计5100了,机子买来只用了一次,铣了一次铝合金,现在正在长锈。实在是浪费,怕就怕等过了保修期来用出现故障就更划不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家对伟舜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刚开始做内销,很多东西都在摸索阶段,希望大家能对我们公司多提宝贵意见。
本人在公司的本质工作是品质管理,利用工作空余时间开了个淘宝店,对销售这块是外行,但是对产品的质量 ...

"南京伟舜机械"淘宝店是你?聊过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南京伟舜机械"淘宝店是你?聊过呀

3a兄好!看来我的水真够潜的深哈  几个月前我们就聊过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a兄好!看来我的水真够潜的深哈  几个月前我们就聊过哈

几周前也聊过,你说:"公司规定不能由物流公司代收货款"呀

网友F:
3a终于要上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几周前也聊过,你说:"公司规定不能由物流公司代收货款"呀

哈哈,是啊。物流公司还得扣掉不少的代收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3a终于要上铣了~~

说不准,那天头脑一热就下手 ,但已经不喜欢村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是啊。物流公司还得扣掉不少的代收费呀

找到和你聊的记录

aaa77770000

网友:
有的

机床专卖

网友:
机床毛重是140KG

aaa77770000

网友:
质量达到华飞的水平吗?

机床专卖

网友:
我们是专门做外贸的 质量肯定不比他们的差

aaa77770000

网友:
网友买的都是华飞贴图,还没见有贴过这种牌子的

机床专卖

网友:
是的啊 我们在2008年下半年以前是专门做外贸 跟欧普兄弟是竞争对手
华飞是专门供欧普的
这样的小机床卖西欧比较好

机床专卖

网友:
如果质量过不了关  出口肯定没有市场

aaa77770000

网友:
我是想买来玩的,太大太重不方便

机床专卖

网友:
净重就100多公斤

机床专卖

网友:
还在吗

aaa77770000

网友:
铣夹头还得另买?

机床专卖

网友:
这个肯定了 我们的铣夹头比较贵
是ER25的

aaa77770000

网友:
MT2的不是很通用?

机床专卖

网友:
不是啊 你只要买了MT2的铣夹头 买直柄铣刀就OK

aaa77770000

网友:
我再对比其它机型才定,另外无支付宝是否可由物流公司代收货款?

机床专卖

网友:
这个没有做过 公司规定支付宝或者是直接付款 物流代收不安全 行 您再考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3a终于要上铣了~~

3a上铣大家又有一大堆东西看了, 期待啊...
强烈支持...

网友:
3a的2K4毒倒一大片,现在自己也被其他人毒倒了
上了铣把牛钻送我吧,我可是跟你的风上2K4了

网友G:
等着看3A上铣...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等着看3A上铣...呵呵....

现在牛钻放这还闲着,也不知道该铣些什么好玩,而且每次铣东西金属屑总粘满我家的小狗,很难清理 ,一冷静下来又觉得沒必要,因为不是做产品,只是玩玩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牛钻放这还闲着,也不知道该铣些什么好玩,而且每次铣东西金属屑总粘满我家的小狗,很难清理 ,一冷静下来又觉得沒必要,因为不是做产品,只是玩玩而已

你能冷静下来吗? 我就不行

网友:
我是觉得车床的废削比铣床的难清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现在牛钻放这还闲着,也不知道该铣些什么好玩,而且每次铣东西金属屑总粘满我家的小狗,很难清理 ,一冷静下来又觉得沒必要,因为不是做产品,只是玩玩而已

3a啊,你以前不是跑新疆买了一堆石头回来把玩嘛。虽然不是做产品,也可以把村姑娶回来,有空摸摸嘛

网友:
引用 网友H:

3a啊,你以前不是跑新疆买了一堆石头回来把玩嘛。虽然不是做产品,也可以把村姑娶回来,有空摸摸嘛

D石头得用上万转的高速金刚钻呀,这活村姑干不了吧?

网友I:
把我买床的合同传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哈~~~~。合同被我改过了。大家应该知道我买的什么型号!

调整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我买床的合同传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哈~~~~。合同被我改过了。大家应该知道我买的什么型号!

只有一方签字盖印,是无效合同

网友:
我已经签过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把我买床的合同传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哈~~~~。合同被我改过了。大家应该知道我买的什么型号!

跟我上次那张小写打格大写不打的合同很像 是BF25v(型号被我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上次那张小写打格大写不打的合同很像 是BF25v(型号被我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上次那张小写打格大写不打的合同很像 是BF25v(型号被我修改)

我改的很是彻底。BF25V、4400元费经理不会买给我。要是这价。我请你吃一个星期的饭  。名字被我改成了:飞华。华飞倒了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