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S A123在500ESP上安装的完美解决方案

楼主(2009-05-02):
看图...

戴上头罩的样子

本方案的优点:
1.无需对电池架作任何的改动, 不用换电机电调, 7S123电压与6SLipo相当
2.4S + 3S串连,可以方便只有6S充电器的朋友对电池分别充电.
3.兼容性强, 3S也可拿去飞450, 4S也可拿去飞固定翼
4. 头罩完美安装

缺点: 就是电池组焊起来麻烦点

网友:
但是这样的话电池的一致性怎么保证?

楼主:
二手的电池,即使放在7S1P也没有什么保证吧。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遇到坏的S都只能是换的。

网友:
头罩下面的卡子好象没有装到位

网友:
卡着电池。。。电池的绑紧才行,。
感谢lz,正为7s怎么放发愁呢

网友:
帮顶了,看贴留言是美德

网友:
500用A123要飞得爽还是要换电机电调才够劲

网友:
看贴留言是美德

网友:
又一个Trex500布置a23的方式可以考虑了。。。

网友:
LZ方案不错!!不过A123电池一致性不好的话,后果是很严重的!!

网友(2009-06-12):
不错呀,但头会不会重了点

网友:
很有思路,学习了

网友A:
LZ两个疑问:
1、看你上了头罩图,好像头罩下面没有卡在卡槽里,飞3D有问题么?
2、7s的A123用YT500ESP原装的动力设备,能飞多长时间?能飞3D么?

网友B:
电池多了负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