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4坏了,求帮助。

楼主(2009-05-02):
最近人品出奇的差
先后不到1个月 炸了3次机,其中2次把尾躲 炸坏,
第一次的一个9254被砍成碎片(只捡回2个齿轮能用。。。 ),
第二次的一个9253电路板被砍烂,好不容易从坛子里收了个电机坏了的9253换电路板用了2天,
想不到今天9253离奇挂壁,拆看发现电机坏了。。。拆的时候还把一个元件搞丢了。。。请大侠帮忙看看 这里的是个什么型号的元件,好像是个电容。。。。我也记不清了。。。
另外请问 9253电机是否有卖?这样炸可玩不起啊~~~~

网友:
象是电极消噪电容,用个104好了

网友:
你的运气还是真背

网友:
是比较背啊!!

网友:
寄来我免费帮修,9254和9253电子部分基本齐全既可

网友:
我的9254,图片上那2个大大的芯片,右边那个烧了。有地方找吗,或者求个尸体。谢谢了。

网友:
1025和2029目前还没有找到代换件,参数不详,猜想是N沟和P沟MOS管或姊妹管,无法确定

网友:
gzbzyj67兄有没有尸体卖个给我吧,9254芯片好像和图上不一样。

网友:
回楼上:9254和9253舵机外壳和齿轮一样,电机不一样,程序芯片不一样,但是驱动部分是一样的,一般电脑芯片故障不会存在,主要还是驱动和电机烧毁较普片,2029和1025就是驱动MOS管,9253和9254用的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