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改美国手

楼主(2009-05-02):
DSX软件支持Mode2 (美国手),硬件只需做极小的改动.
所需时间:10分钟
所需工具:螺丝刀,镊子钳,备用压紧条(如果希望油门不用原来的带齿口压紧条)
1.打开后盖
2.找到最右边回中杆,用镊子把一端弹簧取下,将其翻转180取下
3.装到另一边相同位置.装回弹簧
4.将压紧条装回另一边
5.完成.
开机进入系统菜单,改为MODE2, 收工!

网友A:
LZ 可否詳觧一下怎樣進入DSX软件的改mode 2,thanks !

楼主:
进入系统菜单,选MODE 选项,就行了
进入系统菜单,选MODE 选项,就行了

网友B:
DSX9 也可以么?

网友A:
謝謝回覆試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