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看上个舵机~问问大家~

楼主(2009-05-02):
蓝箭 D0801

技术参数:
控制系统: 脉宽控制
速度: 0.09sec/60°@4.8V
0.08sec/60°@6.0V
测试电压: 4.8V/6V
静态电流: 4mA
运行电流: 350mA
堵转电流: 1 A
运行角度: 45°/ 500µs
脉宽范围: 1000µs-2000µs
扭矩: 1.35kg﹒cm@4.8V
18.75oz﹒in@4.8V
1.60kg﹒cm@6.0V
22.22oz﹒in@6.0V
特征:
放大器形式: 数字脉冲/场效应管
电位器规格: R103N
电位器阻值: 10K Ω
电机规格: 强磁电机
齿轮材质: POM(聚氧化聚甲醛)
齿轮级数: 4级
齿轮比: 1:350
输出齿轮直径: Φ3.83 mm(Φ0.15 in)
外壳材质: 透明PC
外壳颜色: 白色
舵盘颜色: 黑色
舵盘种类: 4种
轴承: 无
插头规格: JR
伺服舵机线长度: 160mm(6.03 in)
伺服舵机线规格: 0.08mm*20
伺服舵机重量: 6.8g(0.24oz)
7.8g(0.28oz)(含线)
尺寸: 22.2mm*11.2mm*27.5mm
(0.87in*0.44in*1.08 in)

看指标不错~做斜盘行么?有用过的兄弟给说说看~

楼主:
 他的运行角度是45度?我记得一般都是60度啊?

网友A:
蓝箭的舵机都是不错的,我就有3颗他们的D0501MG,都比较好用,还有,LZ你准备把这舵机用在什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箭的舵机都是不错的,我就有3颗他们的D0501MG,都比较好用,还有,LZ你准备把这舵机用在什么上?

我现在用辉胜9G寒心了...准备全换这个~固定翼和450....

网友:
我有8个D0501和4个S0501,都蛮不错的。也准备上0801了。

网友:
这里说的45度,60度是指角速度的一个量,不是指实际运转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