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电调 0350 真垃圾 烧了。。。(双面胶惹的祸)

楼主(2009-05-02):
今天016 上了 ESKY 无刷套装

油门推到最高 开了1分钟 , 一缕青烟。。。。。。。。。。。

马上拔电源。。。 青烟滚滚啊~~~~~~~

拆了电调 结果发现。。。。。 双面胶。。。。。。

烧掉的管子 上面的信息是

721391G

哪位大侠 知道这个管子的信息,和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替? 在下感激不经

网友:
 垃圾货色

网友:
这不是自找的么 难道原来不知道这东西不能满油门啊.论坛都烧多少了

网友:
上面真是双面胶?不会吧,ESKY也这样干么?我觉得可能是导热胶。

楼主:
我原来用 ZTW 40A 的 用习惯了。。。。。。 没想到。。。。。。

网友:
我的黑鹰450上配的电调上也是用的5503,烧了后,查不到些管的参数,也买不到。用6688换了就好了。

楼主:
6688 是什么管子?  有没有相关的信息 我在网上 好像没有查到

楼主:
找到了 是不是 FFD6688? 引脚都一样的? 直接换上就好了?

网友:
节哀顺变............

网友:
修过一个,用手中多余的80n02(同样封装)换上去后清理干净双面胶,需要散热的地方涂上导热硅脂边缘点上704胶利于散热片固定,正常工作至今。

网友:
FDS6688   N型管(贴片),耐压:30V,电流:16A,导通电阻:0.006Ω。

网友:
ESKY的东西就这样了

楼主:
新问题又来了。。。。。。。 彻底崩溃

烧掉的管子好像粘上了 底部的线路板

结果 (没热风枪,只好用电烙铁) 我硬把那个烧掉的管子拔出来的同时,把下面线路板上的铜片也一起。。。。。 拉出来了。。。。。。。。。。。

这种情况 这个电调 还有没有救?

网友:
fdd6688  84A 30V  to252封装

网友:
只有同片不断还可以救

楼主:
不过好像 上层线路板和下层线路板中间的过桥。。。。。 也被我拉出来了 -_-!

网友:
問題多多的電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好像 上层线路板和下层线路板中间的过桥。。。。。 也被我拉出来了 -_-!

把所有断掉部分的铜箔都用细铜丝连接焊好(大电流部分多用几根铜丝)、线路板过线孔可以在孔内穿入一根粗细合适的铜丝然后两面分别焊好。

网友:
应该是导热胶
还是换新的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