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电调和电机产生严重抖动的问题

楼主(2009-05-02):
最近原30A电调烧了,买了一套新西达50A电调和新西达2214
电机
,安装后使用时发现整机振动的利害,把其它的螺丝都振动得掉下来,又损失了一只
舵机
和一付桨,在拆下捡查时,把桨拆掉还是抖,再把旋翼头拆掉发现还是抖,最后把主轴和大齿轮,小齿轮都拆了,光剩下电机和电调,这时启动电机会发现电机还是非常抖,当油门推到75%时,可看到电机底端有+-2-3mm的晃动,请教大家,不知是电调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有哪位朋友碰到过吗,请教了,谢谢.

网友A:
恭喜,偶的50a也一样,昨天还冒烟了

网友B:
可以肯定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C:
电机轴歪了

网友D:
电机问题

网友E:
这种电机的轴向有间隙,在转动中有串动,转子和定子的磁场会随之有变化,间隙大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抖动,我的解决方法是:将电机轴上限位用的开口卡子拆下来,垫上几个3mm的螺丝垫,再把开口卡子装上就可以了。如果螺丝垫孔径稍小,适当扩一下孔即可。

网友F:
不一定是径向问题,还是电机转子不平衡的可能性大

楼主:
正在准备作进一步的确定,不知会不会由电调引起的,也准备确认一下,试验后再把结果报告大家.

楼主:
最后试下来确实是电机外转子不平衡的问题,属于电机本身的质量问题,后来换了电机一切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