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40水冷电机

楼主(2009-05-02):
今天跑了下CAT船,谁知道吸不上水,活活的把电机搞坏了!
       但通电还能有反应就是转不动,有可能是发热导至电机的轴承坏了,但不知道怎样才能打开电机,有修过飞速达系列电机的模友帮忙一下 ·····

楼主:
都看了几十帖了!怎么没人帮帮我!!!!

网友:
你试试把电机的前盖子像拧螺丝的样子拧开

网友:
这么大级别的无刷偶可没拆过, 不行的话,问厂家吧,现在电邮比当年写信省事多了

楼主:
飞速达系列的电机应该都一样的,这和大小没关系!我也想联系厂家但还没上班的嘛!

网友A:
找一下我的贴子

网友:
要先确认是否是电机烧了,电调缺相也是这个效果

网友:
先用手拧下电机轴试试确定是不是啊

楼主:
确定是卡住了!
   用手要好大力才能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我的贴子

你的帖找到啦!对我有什么帮助????

网友:
你不是要折开电机 吗

楼主:
是的!你有折开过吗??

楼主:
哦!找到你的帖了!下午找到的是那个没人回的帖,现在看到了!

网友:
估计你的电机内部线圈扫堂了,别再硬转了,前面的顶盖应该是螺口的,后面是胶粘的,随便哪头弄开都可以的。你隔我太远了,不然我可以帮你的

楼主:
送回厂修好了!

网友:
磁钢退磁了?还是轴承报废了?会不会是轴承报废了,磁钢退磁应该不会卡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