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问题:电调通电后不唱歌,三舵正常,电机不转。请指 ...
请问个问题:电调通电后不唱歌,三舵正常,电机不转。请指教。

楼主(2009-05-02):
请问个问题:电调通电后不唱歌,三舵正常,
电机
不转。请指教。(电机线接触完好且电机的三相线阻值相同)

网友A:
是35X的吗?程序丢失了,请联系厂家维修

楼主:
我的是新西达50A的

网友B(2009-09-08):
请问楼主是否解决,我上星期也突然发生一样的状况,马达没声音,舵机其他都没问题!

网友C:
驱动MOS烧掉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D:
检查电调信号线是否有虚焊?

网友E:
我的是通电唱歌,马达不动。重新设置仍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