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问题:电调通电后不唱歌,三舵正常,电机不转。请指 ...
请问个问题:电调通电后不唱歌,三舵正常,电机不转。请指教

楼主(2009-05-02):
请问个问题:电调通电后不唱歌,三舵正常,
电机
不转。请指教。(电机线接触完好且电机的三相线阻值相同)

网友A:
再通电试下

网友B:
有可能是接收机油门通道坏了,替换检查一下吧。

网友C:
我有时就是通电几次就行了

网友D:
我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在此提供下心得,
首先, 断开电源,
把电调的正负端用手触摸下
再通电试,
不行, 就把电机3个端
从电调断开,
触摸下, 再接回,

楼主:
多谢楼上的,但还是无法解决,难道电调就这样完了?

网友D:
通常不是电调的问题,
如果只有电机不唱歌,
但斜盘舵能动,
电调就应该没事

网友D:
重接电机时,
控也Reset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