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电池冲到4.2放了两天还是。。。。

楼主(2009-05-02):
A123电池冲到4.2放了两天 三块电池电压分别是 3.86 3.78 .3.69 正常吗?

楼主:
没有A123充电器,只有用B6平衡冲了,电池寿命就不管了,就怕爆炸火灾什么的,现在接了根延长线放在篮子里吊在窗户外面充电

网友:
我的B6怎么带LIFE的.

网友:
把篮子换成铁水桶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A123电池冲到4.2放了两天 三块电池电压分别是 3.86 3.78 .3.69 正常吗?

不要放两天,放几分钟电压就能掉到 4V 以下

网友:
还没有入模,路过.学习了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A123电池冲到4.2放了两天 三块电池电压分别是 3.86 3.78 .3.69 正常吗?

很正常,但若有低于3.2V的就可以扔了。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还可以混分

网友:
又遇到一个不仔细看B6说明书的

网友:
充到4.2V 够恨

网友:
还是调一下电压充电好

网友:
b6带LIFE.....b5就没有.......

网友:
B6有带啊,我的山寨B6都可以调到LiFe的,这时就是3.3V
好象是在用户设置里的 Li    V.Type里吧,选择3.3V就是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