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显示屏乱码怎么解决

楼主(2009-05-02):
B6显示屏乱码怎么解决?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正常,乱码断电再插能正常显示,有时要反复N次插曲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A:
│去│便│就│記│就│望│多│來│,│我│
│,│幫│復│事│把│都│比│發│基│也│
│让│L│制│本│這│比│我│現│本│是│
│我│Z│粘│裏│段│我│註│這│上│每│
│成│把│貼│,│文│高│冊│樣│不│天│
│为│貼│一│每│字│,│晚│很│回│看│
│元│子│次│看│保│於│的│傻│貼│貼│
│帅│頂│。│一│存│是│人│,│。│無│
│。│上│順│貼│在│我│威│很│後│數│

网友B: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C:
我的也出现过,寄回换了一台

楼主:
看来是通病啊

网友D:
一般是屏坏了,换一块就行了。

网友E:
这个问题是劣质国产电源接头的问题,就是充电器输入端的事情,一般情况更换接头就可以了。

楼主:
ls的是指开关电源和冲电器之间的连接处吗?

网友F:
先加焊一下 LCD屏 和 主PCB 之间的焊点(2排都要焊一下)
如果还不行,LCD屏不良的可能性很大,
但如果Atmega32不稳定,或系统复位不正常也会,
所以能换一台是最佳的出路。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