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彻底的新手请教应该买哪个直机入门以及几个新手问题

楼主(2009-05-02):
先说下本人情况:  1-学生族,可用零钱很少  2-动手能力差,电子知识知道的不多  3--旁边没师傅指点。
很不幸的,最糟的条件偶都很幸运的齐全了。

逛了几下论坛,现在心中有2部候选机。一个是LAMA V4,另个是环奇817.。我发现LAMA V4精度不错,买的人多,配件多好找,但貌似太娇贵,脆了点,不是那里断了就是这里的四合一烧了,对我这种完全没经验的菜鸟来说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然后环奇817,我发现有些老鸟对这部机的评价不错,主要是耐摔,不过貌似配件不好找,精度不够好。我就想买部机在学习之余,拿来在房间里飞飞,放松下心情。所以现在迷惑中,不知道哪部好,请各位大大来点建议。

另外,陀螺仪式拿来干啥的?我看到某些三通机有个自旋旋钮,在飞机自旋时反方向转飞机就不会再转了。但LAMA V4这些是没有这个钮的,是不是陀螺仪相当于电脑自己操控免去人工去旋那个东西的麻烦?还有那些什么倾斜盘是啥东东,,有哪位大大能上个飞机构架图的连接吗?

在此先感谢各位大大对偶这个菜菜鸟的帮助,如果偶的提问有搞笑的部分 ,请见谅哈

网友:
买华科尔的LAMA2吧,符合您的条件。很耐摔而且适合在室内飞。

对直升机的原理,建议您仔仔细细的把 http://www.afwing.com/intro/birdy/1.htm 全部读一遍。

陀螺仪的作用是感知飞机的自旋角速度,并且控制AB电机(对LAMA而言)的转速差以基本消除这个自旋。这样你就不用打尾舵随时纠正方向,飞机仍然能保持稳定的指向。

没有陀螺仪的LAMA,理论上是能够做到不自旋的。LAMA的两片主桨以相反的方向旋转,而且都是定矩桨。只要转速相等,那么产生的转矩也相等。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就不会自旋。但是实际上误差是无所不在的,如果没有陀螺仪来检测和消除误差,飞机总会不可避免的自旋。

网友:
还没有入模,路过.学习了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
lama 不錯~還帶上模擬~是初學最佳選擇~
但說說~我飛过的飛机不多~但我最喜歡在家玩的就是不到一百元的小三通~充十分鐘飛十分鐘~

网友:
完全彻底的新手我一定推荐这个

2通或3通迷你红外电直玩玩先。这是投入最小最小也最低得。
70元就购了。其他3通或4通都是会让你慢慢慢慢配件烧钱的。
玩电直的应该都玩过这类小电直的。慢慢来一步步投入不大的

网友:
借用问下,那个机子带的模拟器好点,控又能飞固定翼的,老鸟推荐个

网友:
直接450 我现在还没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