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气压表上的KG/CM2.1b/in2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9-05-02):
是一平方厘米1公斤的压力吗?能形象说说这有多大的力量吗?最近淘到个电的气泵,活塞的 .不知道能否用到潜艇做压缩机用,各位知道的说下.谢了

网友:
每平方一公斤等于一个大气压。每下潜10米增加一个大气压。但是您打算怎么用到潜艇上呢?
我觉得唯一的可能是,它可以在水面吸入空气并以2个大气压的压力存储于气罐当中。然后在水下10米以内的深度放出这些压缩空气进入水柜,能够排出当中的水实现上浮。但是对模型而言,还不如使用预先压缩好的气罐。

网友:

每平方厘米米压力为10牛,压强为10万帕合1巴(即1b),  1b/in2,则是每平方英寸压强为1巴,同等压力条件下,公制单位的面积上所受压强是英制单位的面积6.2倍

楼主:
哦谢先了,看来实现这样的还是很复杂的拉,还是要类似针筒的水柜比较容易实现的啊自己在做这样的 水柜直径在120CM,实验在具体确定要多 长.:loveliness:

网友:
找到一个,看表格能不能粘贴:
试了不行,就粘图吧。http://www.dmepep.com/cxsys/ylllc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