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电调损坏后的问题!

楼主(2009-05-02):
我们的场地到处都有水,已经坏掉4-5个XXD30A了,看着坏掉的电调总觉得可惜,坏得多的,可以互相替换零件.那么只坏一个电调怎么修理呢?还有修理的成本高吗?

网友:
一般就只有一两只元件坏,换掉花不了几元钱元件钱。关键是你能否找到、购买和更换到。当然如果电调烧成碳的话,要修好就看你的毅力了。现在我的电调和接收机,不论玩船也好,玩飞机的也好,已经全部做好了防水。飞机掉到水里,会到岸上甩甩水就可以马上再上蓝天。

楼主:
我的电调基本都是进水坏的,在场外又想飞,不注意碰到点水也不知道到底进没进电调,插上电池就冒烟了~楼上的是怎么个防水的?弄点照片来造福大家吧

楼主:
电调上的零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弄到,我们这里是小地方,很多材料都没地方可以买的~我想条件和我差不多的朋友应该不少吧~

网友A:
用704胶把电调的两端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