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十字盘虚位解决办法

楼主(2009-05-02):
偶然发现我的450十字盘
上下运动量很大//
大概有2MM.
而且可以用手按下去,并且有种扣住的感觉
感觉是里面什么东西松了...是不是没救了>>还是正常的??

网友:
 炸多了吧。 可能要换轴承了。

网友A:
物无完物,说真的Wing就十字盘跟副翼框不怎么好,其他的一级棒!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
我倒是觉得wing的副翼框超级耐炸啊

网友:
wing的新款副翼框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然发现我的450十字盘
上下运动量很大//
大概有2MM.
而且可以用手按下去,并且有种扣住的感觉
感觉是里面什么东西松了...是不是没救了>>还是正常的??

先固定到位,然后502伺候,我的绝招

网友:
2MM?怎么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无完物,说真的Wing就十字盘跟副翼框不怎么好,其他的一级棒!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十字盘内上下连接处的螺纹松动,可能是出厂时没上紧,加上飞行磨损,就转出很多来了
现在已经重新加胶旋紧,虚位和新买来时一样

网友:
LZ说说十字盘是什么没上紧? 从哪里好拆? 牙纹丝正的还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