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几个问题请教老鸟

楼主(2009-05-02):
1.油直和油固发动机有何区别,该怎么区分,两者之间能否通用。
2.老鸟们所说的“素油”是什么意思。
3.KT板机身可以用油机吗。

网友:
1)油直的发动机大多有活塞环;缸头宽大加强散热;都是专用的,不能通用,但直机的发动机可用在固定翼上,可固定翼的发动机不能用在直机。
2)“素油”指燃油的成分只有甲醇和篦麻油(甲醇4:1篦麻油),“荤油”指燃油的成分除了有甲醇和篦麻油外还加了“硝基甲烷”以家强暴发力来提高发动机的性能。一般用*%来表示。
3)可以,但要在重点部位加强和调整好重心。

楼主:
谢谢,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A(2009-07-17):
借这个帖子再请教个问题,50 cc发动机跟50级别的发动机,是一会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这个帖子再请教个问题,50 cc发动机跟50级别的发动机,是一会事吗?

不是一回事,50级的除以6约等于8.3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