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机的问题

楼主(2009-05-02):
我是个新手   想知道怎么样才算把飞机调好     我刚买了一台华科尔5#10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找老鸟问,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简单说, 机器在你手里不稳,
就是没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个新手   想知道怎么样才算把飞机调好     我刚买了一台华科尔5#10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只推油门升起来, 能悬停而不左右斜飞, 或前后移动, 悬停时基本不自动向左或右旋, 就算已把飞机调好.

楼主:
谢了  各位高手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技术啊?   我身在异地    身边没有高手  只能靠自己上网查查资料~   请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还想问一下   华科尔5#10  可不可以改成单翼  6通道的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  各位高手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技术啊?   我身在异地    身边没有高手  只能靠自己上网查查资料~   请大家帮帮忙啊~~

把控上的4个微调调至中间, 只推油门飞升起来悬停, 如机向左或向右漂移,
则把图中1或2的连杆拆下, 然后装上再试, 直至升升起来悬停, 能数秒不向
左或右漂移, 机尾向着自己时, 图中1的连杆拆加长, 会向右漂移, 图中2的
连杆拆加长, 会向左漂移.

连杆调好后, 在正式飞行时如有少许左或右漂移, 就用控上微调作精细调
整, 不用再调连杆了.

至于悬停时前或后移动, 则是用控上的微调调整.

控上的微调调整好之后, 记着位置, 并尽量莫意外移动, 以后换电再飞, 是
用相同位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下   华科尔5#10  可不可以改成单翼  6通道的啊 ?

绝无可能改成单翼6通, 因为单翼和双翼机的结构是完不同的,
5#10想改成4通单翼机也绝无可能.

网友B:
楼上的!

这也是我需要的 我也新手还没调好,是不是要飞高点再调啊,不敢飞高又总打地面砍浆叶,急死了

楼主:
谢了各位高手~~   既然不能改   等我练的差不多了  我就去买个 亚拓45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各位高手~~   既然不能改   等我练的差不多了  我就去买个 亚拓450吧

呵呵,练得差不多后飞450也还是等于新手,我也是刚从lama转上了450,苦练对头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我需要的 我也新手还没调好,是不是要飞高点再调啊,不敢飞高又总打地面砍浆叶,急死了

飞3-4尺高吧, 3尺以下有地面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控上的4个微调调至中间, 只推油门飞升起来悬停, 如机向左或向右漂移,
则把图中1或2的连杆拆下, 然后装上再试, 直至升升起来悬停, 能数秒不向
左或右漂移, 机尾向着自己时, 图中1的连杆拆加长, 会向右漂移, 图 ...

如果1,2都太长了, 飞机会向后移动, 反之1,2都太短了飞机会向前移动.

楼主:
哎   玩飞机真是难啊  长短要一点一点的试  我光拆装飞机就好几次  到现在还没调好呢   努力学习中   我好想快点学会  因为我想飞450   我看人家飞的那么好  感觉挺好玩的

网友(2009-09-02):
开飞机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最近算是把机器拆得17,8遍了,总算对各个零件,机械运送过程,调试有点心得了,感觉新手,还是多自己摸索,多上论坛学习经验,会飞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会修,会调整,不然就太痛苦了,等别人修理,调试,金钱,时间,我们都觉得等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