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除了GY401

楼主(2009-05-02):
新人求助,请问各位老手,因为本人经济条件有限,除了Futaba GY401
陀螺仪
,还有没有其它经济实惠一点的,比较容易调整的陀螺仪推荐?
斜盘3个
舵机
也请推荐一下吧。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飞3D或小3D KDS 800 二手 120-140,大3D的话比401差点的GM730 二手350左右,反应不错
斜盘舵机,最起码起码MD933以上 70一个,关键坏了能保修也不贵,65MG现在已经不行了
尾舵我也在找,千万不要用辉盛锁尾和倾斜盘。我深受其害貌似有高人0508作尾舵来翻,不知道如何。准备入EMAX 或者0508锁尾

网友B:
LZ没说明用在什么飞机上 斜盘舵机不好确定。

网友C:
斜盘用ds410吧,我现在用还不错,不3d就kds800加md922 买gm730还不入直接2手401呢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