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调机时出问题了请教模友们!

楼主(2009-05-03):
新机,控是dsx7,斜盘
舵机
是65mg,其中升降舵的舵机比其他两只舵机的速度要快和行程要大。
症状为;油门(左手)打到最低,十字盘水平,油门打到最高,十字盘前倾(机头方向)。
打开控的
伺服机出力显示,发现
ELEV(升降舵)明显比其余两只舵机行程长,导致十字盘像前倾。
请教大家说说看是控的设定问题还是该个舵机的问题?应如何解决啊?谢谢~~

网友A:
控的设定问题

网友B:
如果不是控的问题,
就退换舵机,
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C:
肯定是控的设定问题,调升降舵机的行程。

网友D:
好像舵机接的不对也有这种可能吧,仔细对照说明书检查一下ccpm舵机连接对不。

网友E:
打开控的伺服机出力显示,发现ELEV(升降舵)明显比其余两只舵机行程长,导致十字盘像前倾。
按楼主的描述肯定是控的设置问题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魔”友,dsx7我都还没有咋搞懂,哪位老师能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应该在控的哪个选项里调整啊?再次感谢啦~~

网友F:
舵量没有设置一致

楼主:
我先将控的设置恢复到出厂时的状态,然后再改成3 ccpm120度,然后再反向设置了副翼和升降舵,其他什么都没动,升降舵的舵机还是比其他两只舵机的速度要快。搞不懂了

网友F:
要是舵臂长度相等,设置又没有问题,就是舵机问题了,行程大的那只舵机里面的滑动变阻器阻值比其他的小了。所以行程就大了

楼主:
  谢谢大家,经过仔细研究后,问题解决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调机的时候最好不要调舵机的行程  还有入了美国手的DSX7的朋友,要将控的MODE1改成MODE2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