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在realflight上不认

楼主(2009-05-03):
我的遥控是futaba 10c,在g3.5和g4上都一样,在select controler下面只有interlink joystick(G2)一个选择,而没有interlink transmitter x channel, 虽然也可以使用模拟器练习,但是只能用software radio模式,如果用pass through,遥控怎么设置都不行,这样我就不能像真实情况下调试遥控上的功能了。我用的是usb连线,没有realflight原配的遥控器,像我这样的情况可不可以调出interlink transmitter x channel来哪?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用emu只能和 G2 模式

网友:
如果是用和G4 兼容的硬件狗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