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lama4 海豚的2.4G控不能与飞机对频了~

楼主(2009-05-03):
 我的E037小海豚的控不知怎么不能与四合一接收机对频了,先开接收机,接收机一侧黄灯慢闪一侧红绿灯变换闪,再开控,控上红灯亮一下后也是慢闪,之后不论先开哪个结果都一样,不能对频,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阿!!!

楼主:
说明一下

我的控是0404G的,各位高手一定要帮帮我阿!

网友: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4合1前面有一个小开关。先开4合一洗码,然后重新对码就好了。

1.如何洗码?
关掉发射机,接通接收机电源,在编码对频按键开关上按住1-2秒,接收机LED灯会快速闪烁不止表示擦码已完成(如右图)
2.重新编码对频
先断开接收机或四合一电源,再接通接收机或四合一电源,信号指示灯慢闪烁表示接收机正在接收机身码,这时打开发射机电源,接收机信号指示灯由慢闪变为快闪,然后转为恒亮,表示对码成功.(注意:发射机只有在打开发射机电源的前3秒发码,如果3秒后接收机没有成功收到码,请重新打开发射机电源.)

楼主:
照说明上做了,4合1是快闪后再启动时慢闪了,但发射机打开后依然是先亮一下红灯后慢闪,没有对频的动作。
(以上情况是在我安装G4模拟器后产生的,刚把G4调整好,我的控在G4里可以玩3D,但真机就无法连接了~~~)
还请高手帮忙解决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