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右航线容易飞还是左航线容易飞,搞个调查~

楼主(2009-05-03):
老是向右边飞习惯了觉得左边(逆时针)比较别扭

网友:
正确的说是外拐内拐,内拐难

网友:
我刚好和你相反, 往左飞顺手

网友:
我也正在练习自旋
顺时针好飞
逆时针难飞

网友A:
顺时针好飞,逆时针难飞
左撇子不知道是不是反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时针好飞,逆时针难飞
左撇子不知道是不是反过来的

左撇子一般用中国手跟方向没关系吧?

网友:
顺时针好飞

网友:
不管直机还是定翼,我都是左航线,感觉很顺,右航线就很别扭,容易炸。另外我不是左撇子!

楼主:
固定翼的航线方向好像与跑道的方向有关

网友:
順時針的確好像好一點~

网友:
练好了两边差不多的

网友:
我觉得这和陀螺仪有关系,因为国内大多数直升机的尾旋翼位于飞机的右侧,所以右转弯 (顺时针)的时候实际上是尾旋翼加大螺距 产生推力,也就是说推力转弯;相反,左转弯 (逆时针)的时候,是靠尾旋翼减小螺距,减小向右侧的推力,利用机身受到的反扭力转弯,这个时候如果陀螺和尾舵性能平平的话,就会显得很不稳定,当然转弯也困难。      因为推力转弯,转弯角速度其实主要来源于推力大小,你只需要控制尾旋翼的螺距大小就可以;不过 反过来,利用反扭力转弯就麻烦了 飞行过程中反扭力大小有时候不稳定,必须通过陀螺仪的速度去中和这种不稳定的反扭力。   个人感觉原因是这个,不知道对否。

网友B:
楼上分析的不完全正确,任何时候反扭力都是变化的,都需要陀螺不停的修正

技术上讲,应该逆时针转比顺时针转容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分析的不完全正确,任何时候反扭力都是变化的,都需要陀螺不停的修正

技术上讲,应该逆时针转比顺时针转容易些。

我平时飞行感觉出来的就是这样,向左旋转很不稳定 一会快一会慢的;向右转就很稳,快慢很得当;当然我用的陀螺仪档次很低,艾特的。难道就是陀螺的原因,那样的话 我换好陀螺之前就不练左转弯了。

网友:
差不多的感觉

网友:
没有意义的讨论,因为最终你还是要两个方向都相当的熟悉。我和你有过相同的感觉,曾今是有一个方向比较拗手,如今通过长时间的练习后,感觉都一样了。如果开汽车你不能说我只会有拐弯不会左拐吧!  先将熟悉的一边练熟后再举一反三的练习另一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