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充A123电压设置多少?>??

楼主(2009-05-03):
我设置1A..充的好慢.我听说过用5A充..可以吗???危险吗???

网友A:
我见过8A充电呢,PS:我的lipo都2A充电

网友B:
A123充电截止电压设置是3.6V,充电电流可以在5A

网友C:
我认为设置在 3.85V 截止比较合适

网友D:
句我对A123使用的一段时间来说,3。60V就可以了。但充到3.8V也没问题,可是充入的容量与放电能力确没有质的提升。而充电电流,如果还是使用一般的平充口还是不要超过2A(我是用1.5A)。看来现在的平充接口将会很快被淘汰啦!

网友E:
我都是用10A充、放电,很安全,温度仅有少量升高。

网友F:
3s用8A,4s用4A,主要是电源小了。

网友G:
3A,3.75V
电流小了点,有5~6A就比较快,不过10块钱一个的充电单元就不能要求太多了,倒是可以用2个单元并联使用,不过体积大了点。
3.75终止是自己测试过的,再往高充也增加不了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