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亚拓600esp 定速电调 开启定速后 尾巴轻微抽动

楼主(2009-05-03):
请教 亚拓600esp 定速电调 开启定速后 尾巴轻微左右抽动 关闭定速后正常 定速的转速调高调低都无法消除
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帮顶````````````

网友B:
关闭定速

楼主:
原帖由
rakabun
于 2009-5-3 23:36 发表
关闭定速
  我也知道关闭定速可以 但是就是要用定速功能才问的

网友C:
你定速设置的是多少?

楼主:
60%-75% 都试了 悬停时

楼主:
不是追踪 感度也从70-95试了 jr9x
感觉像是什么干扰 但是关上定速就没有问题

网友C:
你什么舵机?什么陀螺?如果是611是2层吸震棉+磁铁那么粘的么

网友D:
机械中位没有调整好。
在非锁尾下调整机械中位。

网友:
我的凤凰电调刚开始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后来调整了定速感度后就好了,不知lz的电调有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