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来了,想要爽飞,丘比特改哪款无刷比较合适?

楼主(2009-05-03):
今天到原来飞固定翼的大场地飞行,先飞了两块电池的固定翼,再飞丘比特V3,室外温度差不多30度了,飞4分钟下来,主电机很烫,比尾电机还烫,而且取下头罩散热,尾电机明显降温快得多,这样下去,天气再热,恐怕飞行时间不敢超过3分钟就要下来歇至少3分钟。。。。如果升级无刷,各位推荐下。目前大致看了下有2030 2040,担心2040较重,2030合适吗?而且内转无刷也比较热,外转XXD H2080 H2212,但机架较窄,怕舵机线等会碰到电机转子。。。。

由于是大场,V3最后快电池飞的时候,没控制好。跑到40-50米远的地方,看不清姿态,打错舵,机机从2米-3高的地方高速斜冲地面,损失。。。。。滑撬杆一支、联动杆一个,以这个速度冲向地面,这点损失很满意了

网友:
同志。。。。B2030是最适合给丘比特改无刷的,配合10A以上的电调、10T齿轮,电机和电调总重量控制在80克以内。

楼主:
 谢谢,明天就动手

网友:
我也正想改呢,有刷转无刷电调转换器用什么。

网友A:
现在手上有2040 KV4300 和25A电调不知道能不能用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上有2040 KV4300 和25A电调不知道能不能用 请高手指点下

完全可以用滴~~~

网友:
多谢楼上回复 能不能再做件好事 帮找个丘比特 V3  2。4G改无刷的电路图呀

网友:
没有V3耶~~ 我的是V2.5,这个还得靠“坏了找我”去问厂家。
不过这个论坛里有丘比特的人应该有点数量,应该组织一个B2030的电机团购!!!!目前,质量比较好的兴耀华B2030要65块,50能下来我也准备改的。

网友:
 好注意 嘿嘿 不过到底是2030改好呢还是2208改好

网友B:
2208是外转子无刷比2030更耗电。。。而且V3的机架装2030电机不用改动。
我的370电机今天到寿命了。。。碳刷磨光啦,不转动鸟,电机有糊味儿 ,还好没烧四合一。。。。
正犹豫改无刷的事儿。

网友:
那正好改被

网友:
2030肯定是可以使用的,也是比较方便的方案。

网友:
引用:
2030肯定是可以使用的,也是比较方便的方案。

建议弄个改无刷的套装2030电机+18A电调。。。。买配件的时候就可以一起采购。
省得天南地北到处买配件,豆腐都折腾出肉价格了。

网友C:
我有2030电机和25A电调,适合改丘比特,有意的请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2030电机和25A电调,适合改丘比特,有意的请联系。

PM个地板价先。。。

楼主:
咳,卖2030的都没合适的铜齿卖,还得分头找,单买铜齿还没邮费贵。。。。。

网友:
兴耀华的B2030出轴是2mm的和370一样,可以沿用之前的9T齿轮。

网友:
还是盼早日:loveliness: 出改无刷的电路图

网友:
期盼谁甩个巨便宜的2030给我。。。。。哇哈哈~~

网友:
我也在等待~!!!!

网友:
想改无刷的人们!站起来...............组个团购吧!!

B2030

B2030

网友:
 支持团购无刷电机加电调。

网友:
据说是广东中山那边好买到B2030电机,我在北京这边,本地卖这个电机最少要85一个。。。。很黑~~~

网友:
2040  还能当车模的马达用 2030也行吧

网友:
2030比较轻一些更合适改装,建议原厂出个无刷套,电机、电调、转换器、齿轮,这样才有点实际意义。

网友:
这几天正在考量中。

楼主:
本来今天准备用2040改(原来配370减速架的),哪知傍晚飞行,又炸了,这次更高,4米多撞向地面,算是大炸 ,主轴都弯了,大盘扫了几个齿(不严重),机头罩撞破,副翼杆弯,幸运的是居然其他塑料件无损,回家拆了机机,校正主轴,副翼杆,大盘齿稍稍修整了下,用纤维胶带粘了机头罩。主轴头部有轻微甩动,上齐部件后,拿在手上推油,感觉抖动跟以前差不多,调了双桨,在家悬停试飞,还好,比原来差点,但无太大问题。

大家都说尾桨容易断,我炸了几次,从来没断过尾桨,呵呵
最大的感受,4通机维修确实方便,半个小时就行了,不会把人搞烦。看来选4通入门是选对了,飞起来没什么压力,炸机损失也不大,从面前慢飞最爽。

网友:
引用:
这几天正在考量中。

速度吧  你都考虑1,2年了我们也等了1 2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8是外转子无刷比2030更耗电。。。而且V3的机架装2030电机不用改动。
我的370电机今天到寿命了。。。碳刷磨光啦,不转动鸟,电机有糊味儿 ,还好没烧四合一。。。。
正犹豫改无刷的事儿。

不怕的,我的460FZ 都能装上。外转不比内转用多电,同转速下效率高的省电。
我现在想换个火狐的电机试试,原有刷55克,460FZ 60克,加25A好盈23克,重出好多。

网友:
建议用KV3600左右的,太低了比较肉

网友:
004改无刷用什么电机啊?

网友:
应该都行。。。但是不同厂家的2030出轴是不一样的,只有为2mm的可以沿用之前的齿轮

楼主:
我用的杂牌2030,kv3000,  11t,带散热器的重量51克,比370轻几克。加上电调20克。现在飞行全重大约320克,飞行时间跟才开始用的370差不多,11分钟。但换无刷前的370在3.78v时拉升不畅了,现在3.7v很轻松,有次飞狠了点,电池放到3.5v 我最大油门限制在80%。
2030也很热,但好处是退热快。

网友:
xxd的2208电机,004能用不?

网友:
回楼上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