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wa 250 试飞视频

楼主(2009-05-03):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67292&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kawa 250的试飞视频。最后降落是直接掉地上的,后来查了原因,原来是电调接电池的红线掉了。硅胶线外面包的还在,里面的铜线断了。整只飞机直接失去动力掉下来了。

电子设备都是垃圾,花牌的3S电池,ESKY 7.5克的数码舵机4个。JB08的陀螺仪(感觉很垃圾,螺丝拆开了再也装不上了,塑料的螺孔坏了)
现在锁尾很差,延迟调0,感度20%,再高就要追尾了,但低空悬停没什么大问题,高点的悬停目前不敢飞。怕怕。至于航线就不知道了,从没到外面飞过。

网友:
降落姿势非常的不错

楼主:
回楼上的话,是因为电池红线断了,突然断电,我正想降落呢,突然飞机就掉下来了,最后仔细检查,才发现红线有问题,用力一拉就拉下来了,里面的铜线早断了。不知道是不是太线了,发热太大引起的。还好是电调那边的红线,所以只要重新找个T插焊接上去就行了。如果是电池的T插坏了,就郁闷了。电池如果焊接了多难看

网友:
楼主头一次对付变距机,能调到这样,还不错啊

网友:
今天网速超慢,看不到视频啊!

网友:
楼主kawa买成多少钱,哪里买的呢?

网友A:
机机调得不错,我现在就怕六通道的机器不好调,一直没敢扑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机调得不错,我现在就怕六通道的机器不好调,一直没敢扑上去啊。。。

其实我感觉不会难调,如果要3D我就不敢说了,因为现在没法飞我也不敢飞,2天前我有试过3D模式,我一直不敢将油门拉起来。家里地方太小了,万一炸了就郁闷了。还有,电子设备也很关键,我现在的设备我实在想不出来能让他再飞出什么样了,能悬停就行了,练习下。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主的说法, 3D对飞行技术要求比较高,暂时不清楚难不难调,
一般悬停航线, 变距机感觉比004要好调多了,

网友:
我用的101的陀螺不知道怎么调节好啊。锁不住尾巴~也是这个机器

网友:
101的陀螺漂移肯定是有的, 不要强求锁得纹丝不动, 自己经常手动修一下
能用就算了

网友:
问题我的老是甩啊,不知道怎么调的稳,,郁闷。

网友:
甩情况比较复杂:暂时就想到这几点
1.首先陀螺仪的安装及设定要正确
2.消除震动, 油门加到50%以上,直升机拿在手上不可以有明显震动,更不可以发麻
3.检查消除尾波箱的虚位,
4.尾变距滑动组件一定要顺畅,不能有卡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