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x6充 A123的设置。。我选什么都是2A充的??

楼主(2009-05-03):
请问 x6充 A123的设置。。我选什么都是2A充的??
我原来的设置用life 充。设定3.6截至。但是还是充到了3.84

网友A:
你可以把容量设置大些,比如5000MAH.可以到5A了.
当时软件设计的时候A123还没流行,新版的PLUS已经把容量和电流单独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