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的那三个旋钮都是干嘛的。。

楼主(2009-05-03):
就是中间的那三个 买的时候以为是3个比例遥控呢
还有就是旁边的那两个旋钮都是干嘛的啊 10c英文看不懂。。。这还大学生呢。。。

网友:
好像是控制 6 7 8 三个通道的吧

网友:
应该是微调曲线用的吧,呵呵 纯属猜想,因为本人用的全是JR的控!没摸过FUTABA的。

网友:
前一阵我也发了一个类似的贴,后来把FF9的说明书打印出来后又实际操作了下,是用来补偿悬停点的螺距和油门的

网友:
地板说的对。呵呵

网友(2009-07-20):
原来如此!有息!

网友(2009-09-01):
第一个是油门曲线微调,第2个是螺距曲线微调,第3个是干吗的我也不清楚,有知道的说下

网友:
第三个是油门微调

网友:
??貌似不设置的话啥也不是。想设置的话还是比较灵活的。

网友:
那三个钮貌似很容易坏的

网友(2009-10-08):
用途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A:
功能和位置可以自己设定,但是对于飞固定翼的兄弟来说,最大的作用是装饰

网友(2009-12-07):
引用 网友A:
功能和位置可以自己设定,但是对于飞固定翼的兄弟来说,最大的作用是装饰

严重同意!

网友(2010-03-22):
是控制舵机微调的

网友:
可以自定义的吧,主要用来微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