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V3AH的固体电瓶能用在无刷船上吗?

楼主(2009-05-03):
船长80厘米左右。2830外转子无刷,KV1290,25A好盈电调,电机电调都水冷,想用12V3AH的固体电瓶做电源,主要是便宜,请问固体电瓶能用在无刷船上吗?

网友:
不可以吧,電調識別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请问老兄是自己用过电瓶做电源吗?什么配置呢?用的时间和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兄是自己用过电瓶做电源吗?什么配置呢?用的时间和效果怎么样呢?

很简单,你找只你说的电瓶试一下就知道了。估计也就可以跑。不过你想用你说的配置跑高速就难了。用是肯定能用,就算你用扣钮电池也一样可以。

网友:
我以前用,愣是啟動不了

网友:
不可以!好盈25A最多只能用到9.6V。

网友:
铅酸电池的确成本便宜

已知2战德国鱼雷用铅酸电池的记录是25节速度 差不多50公里小时了
用模型的话,应该更高一些
松下制的7AH的铅酸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可以到60A的

网友:
现在是要设计一个专门的大船壳来适合跑这个电池

的动力系统
我估计要双750以上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