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超值的UBEC,呵呵

楼主(2009-05-03):
看看吧,LM2596,做的UBEC,开关的,不是线性的,真好使,还有做成1.2V的点火器,也是绝对的爽,可以用4.2-20V,什么两串,三串,蓄电池呀,都行

网友:
能说得详细些吗?
做下来多少成本?能提供多大电流?

网友:
2596是3A的
不算覆铜板,全套零件单买估计在9块左右

网友:
楼主上电路图

楼主:
电路图,用不上,两个电容,一个二极管,一个电感,标准的3A,带过放保护,手上还有些有要的吗,有两种,一种是UBEC,5V ,一种是1.2V ,自已搞的,成品,

网友:
开关的UBEC是不是会对接收机有干扰啊?

网友(2009-06-02):
都是DIY强人啊,问一下,买的好盈 2A,  UBEC,能用A123  6S来供电吗

网友:
不用高频电熔和屏蔽,干扰很大的!

网友:
不会很大,那个是低频振动。。。。。不是高频,更不是射频

网友(2009-08-08):
这个就是普通车充上用的,还是不要拿来飞jj了,可能因小失大

网友:
LM2576是较常用的DC/DC,52KHz的开关频率,7-40V宽范围输入。感觉用做UBEC应该不错,不过我自己没试过。

网友:
想要一个,

网友:
飞飞机用的我不敢乱来,炸机损失就大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

12A的DC-DC芯片,12A的屏蔽功率电感,6V,5V短路帽切换输出,兰色齿型散热片,马口铁屏蔽罩,信号线加磁环,5挡电压指示,分别为3.3 3.5  3.7 3.9 4.1,三档爆闪报警指示,可选择3.3  3.5 3.1.以上电压为1S电压,实际电压是X3的,

网友(2009-10-09):
我的200A电调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
老兄你做的这个UBEC最大持续供电电流只能到1A,超过1A电感和二级管发热会很严重,需要换个大电流电感可到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