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级别的飞机能用262的舵机当锁尾舵机吗

楼主(2009-05-03):
我在想262能不能适用于亚拓250呢?不知道合适吗?我感觉262标的速度并不快啊
   • Power: 4.8V ~ 6.0V
   • Speed:0.10s/60°,0.08s/60°

同ESKY的 7.5克的舵机差不多啊。我现在用ESKY的就不行追尾严重。不知道用了262能解决吗?

网友:
esky 的参数你只能认为只有一半

楼主:
哦,楼上的,我用262能用于25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楼上的,我用262能用于250吗
你的原装420呢?烧了吗?410也可以锁尾!我的250就是用的410,非常稳哟!262也可以用!

楼主:
回楼上的,我是山寨的kawa 250 所以跟本没有原装的概念,现在用的是ESKY的7.5克的舵机,追尾严重啊

网友:
262和410/420属于一个级别的,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我是山寨的kawa 250 所以跟本没有原装的概念,现在用的是ESKY的7.5克的舵机,追尾严重啊
那你的陀螺仪是哪款?用GP750的陀螺仪!再次点就用泉速的陀螺仪!这两款都不错!但是要配你的262就要用GP750哟!非常稳!!哈哈哈!

楼主:
陀螺是JB08我也不知道这个倒底算是什么陀螺仪,价格便宜就买了,现在买了262,不知道会不会太大了,装不下去

网友:
262在250上面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