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怎么设置失控后的油门状态

楼主(2009-05-03):
高级点的控都有设置失控后(如超距离,断电等)的接收机状态,一般有两种:1、保持失控前的状态;2、转换到最低状态。
对于直升机,失控后油门是设置保持状态,还是将油门关闭

网友:
直机? 启动自毁装置,炸成碎片!谢谢

网友:
这个值得讨论,我现在设置的是保持,但是隐隐觉得有些不妥……

网友:
这跟控或者接收有关,FUTABA 的用PCM模式就会多一个选项。等其他的设置方法都不同的。

网友:
我觉得失控后油门应该是关闭的,其他通道保持。

网友:
我设置的是失控后发动机在怠速状态,理由如下:
既然飞机都失控了,那么继续让它保持高转速,大桨跟西瓜刀一样乱砍,显然是不安全的。如果是瞬间失控后又恢复控制,还有时间把油门推起来。
其他舵面的失控保护状态设置为:螺距-2度    十字盘水平。这样的话,飞机就会自由落体下来。
主要还是考虑到飞机炸了还能修,花钱是有数的。万一失控了发动机还高速运转,大桨狂转,伤了人那就惨了。
如果是用10c  2.4G的控要注意,8通以上接收机才有所有通道的失控保护设置,用7通道及以下接收机,只有油门失控保护的设置。所以飞直升机,最好选用8通以上接收机,不但失控保护功能设置参数多,而且是2048的,舵面反应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