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家庭装修,设计的朋友

楼主(2009-05-03):
刚换了新房,以前房子是父母负责装修的,在这方面我是一点不懂,所以来这里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包括地板一般用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如何安排装修顺序。如果可能帮我看看如何设计!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按照每10~15平方米1W的价格去装修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装修市场相当混乱,虽然国家都又一定标准,但是放到市场上是华而不实的一纸空文。装修公司的利润也是很大的,一般总额的30%是利润,你自己掂量一下嘛。我们公司帮电信做的以个3G展台,成本只又5,600元,卖给电信卖1800一个。当然,这当中有层利润。

网友:
是转贴的,希望对LZ有用
俺的装修小计(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在网上找各种经验之谈,结合实际,有了这篇装修小计
1、  根据房屋的设计图纸装修,以便在装修的时候避免损坏房屋结构。
2、  向物业公司要《装修开工证》,签订协议,如装修管理费多少、垃圾清运费多少要问清楚,看看有没有不合理的收费。
3、  对照图纸量好房间内所有实际尺寸并标注清楚(门窗洞等)
4、  逛家具家电城,确定风格,量好家具尺寸,(特别是衣柜看是否有合适的,还是想买成套的)确定插座、开关等的位置(在墙上标出来)插座基本安装高度:视听设备、台灯、接线板等的墙上插座一般距地面30厘米(客厅插座高度根据电视柜和沙发而定);洗衣机的插座距地面120厘米~150厘米;电冰箱的插座距地面150厘米~180厘米;空调、排气扇等的插座距地面为190厘米~200厘米;厨房功能插座应离地110厘米,如有多个,最好间距60厘米装1个。
5、  泥工进场,拆墙砌墙(卫生间一门洞0.7*2.1,一置物洞高0.35*0.4*0.15)
6、  电改造;A插座:卫生间1(防水);厨房热水器、抽油烟机、微波炉各1(带开关1.6A),冰箱、电饭煲及备用各1(备用5孔);阳台洗衣机1(带开关)卧室空调1(带开关1.6A)床头2,阳台1,备用1(5孔);客厅空调1(带开关1.6A),饮水机1,电视墙2,沙发边1,餐桌旁1;家装常见线路荷栽额:1.5平方毫米铜芯线可承受2200W的负荷,2.5平方毫米铜芯线可承受3500W左右的负荷,4平方毫米铜芯线可承受5200W的负荷,6平方毫米铜芯线可承受8800W的负荷,10平方毫米铜芯线可承受14000W左右的负荷。B灯:卫生间防水灯1,浴霸1;阳台节能灯1;厨房荧光灯1;客厅吸顶灯1,玄关节能灯1,卧室吸顶灯2,床头灯2(购买带插座的,可调节亮度)C开关:卫生间双联1(1灯1浴霸),阳台1,厨房1,客厅双联1,卧室双联1
7、水改造:水管改造安装,(冷热水管左热右冷;冷水管在墙里要有1CM的保护层,热水管是1.5CM,因此槽要开得深;装PPR管是要考虑贴好瓷砖的厚度,这样管子不会露出来),安装完后用试压泵进行试压试验
8、安装厨卫间及卫生洁具前应检查原来是否做过防水(如已做过,也必须做24小时闭水试验),如无防水或防水被破坏,防水应重做。防水应高出地面250㎜以上,淋浴房周范围内的墙面防水高度应做到1800以上,地漏、阴阳角、管道等地方要多做一次防水做完防水后,进行闭水试验不漏水方为合格。卫生间、厨房贴磁片,装地漏(地漏要用防臭地漏,墙面砖不超过200左右为好.地面贴砖时一定要向地漏方向找好坡度)。
10、木工进场,吊厨卫天花(不用太贵的,使用净色的,尤其是厨房天花,纯白就好,给木龙骨刷防火涂料,不能省略这道工序,吊顶如果用木条就必须刷防火涂料,铝扣板吊顶没有此工序,厨卫吊顶用木料必须刷防火防腐涂料)及客厅卧室石膏角线
11、装门窗(阳台窗定做、卧室压模木门、卫生间及厨房塑钢格子玻璃门)及做柜子(玄关处用鞋柜,鞋柜最好用百叶门,鞋柜上做一个展示柜)
12、装窗帘杆、毛巾架、浴巾架、纸巾盒等装饰五金件
13、墙面刷涂料(粉红色及米黄色、买墙面漆的一定要买小块样张浅一号的颜色)
14、灯具、洁具、橱柜安装
15、客厅卧室地面找平(先确定好木地板的厚度;水泥一定要用生产日期在30天以内,家庭使用325号水泥就可以了。 水泥的简单鉴定方法:用一次性杯子装一点水泥,加水搅匀,静置6小时后,用手戳一戳,捻一捻,戳不动捻不开就是好水泥)
16、铺设木地板,踢脚线(70元/平方米左右、10~12毫米、不宜太宽太长、长条地板,一般以2米左右长、宽为80毫米为好;购买数量应略有盈余地板选购,一般20平方米的房间需增料1平方米、强化复合地板一般需要专业安装人员使用专门工具进行安装,一定要问清商家是否有专业安装队伍,以及能否提供正规保修证明书和保修卡)
17、家具、窗帘进场
18、清理卫生
因为资金有限,我想实际开始时会有更多意外情况出现,不过,不怕不怕,因为有挫折才有进步嘛,何况对于家装我一向也是非常有兴趣的,买房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促进了我对建造师考试的热情……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