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500出问题了!

楼主(2009-05-03):
上午经历了一次惨痛摔机!!500旋翼头几乎报废!!在更换所有配件后,设置螺距时不小心将所有数据归零!! ,现在左手油门要推到65%电机才开始启动!!我用FUTABA 10C 2.4G!!请教如何设置??谢谢!!在线等!!

楼主:
各位帮帮我!!

网友:
参考电调说明书,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楼主:
谢谢兄弟!!早试了!!试了没有用!!好盈80A铂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帮忙说说吗?

网友:
重新设置油门曲线啊

楼主:
谢谢!!油门曲线也设置了!!

网友:
新手?? 螺距尺直接就设了啊? 看飞500 的,不像新手啊

网友:
飞500了,不应问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B:
如果不是电调的问题,那可能是舵机中立点发生变化了

网友:
炸鸡......舵机..连杆...油门曲线...电条都需要重新来过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电调的问题,那可能是舵机中立点发生变化了

谢谢!!我是刚入门的菜鸟!!原来一直没飞过电直!直接上的500电直!自认为悟性高,2天完成对尾悬停,现在四面悬停已搞定,这次炸机是在屋顶飞航线过程中电力不足造成的!!请老大教我如何设置舵机中立点!不甚感激!

楼主:
顶起来求助!

网友:
搜索下 有中立点设置的教程

网友:
会飞不会调的新手,第一次见到。。。。

楼主:
 见笑了!!问题已解决!!谢谢!搜索了一下调机教程、参考了FF9说明书!!重新设置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