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求助:刚入手18级甲醇船,点不着火啊?DX请进

楼主(2009-05-03):
新手求助:刚入手18级甲醇船,怎样才能使油进入化油器呢?充好电的点火器已插在火头上,可就是点不着火。不知是何原因,请老鸟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大致调了油针,用下三种方法试试:
1:先开全油门,空拉2~3下给化油器上油,再恢复到正常油门点火
2:换内阻低放电电流大点的电池点火
3,如果还不行,试试换温度高点的热火头

网友B:
先把火头拧下来,打开风门,用手堵住进气口,多拉几下,拉到缸顶有油雾喷出,然后松开进气口,再空拉两下,用火头电检查火头和火头电,然后拧上火头,把风门放到中间,夹上火头电,应该一拉就着。
说漏了一样:主油针开1.5-2圈。

楼主:
谢谢老师,经验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