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温度比较高是不是不正常?

楼主(2009-05-03):
在下500ESP使用401+9254,感觉尾舵温度比较高,特别是
舵机
马达那一小块地方特别的烫,感觉至少有5 60度,是不是正常情况?各位的尾舵机一般飞一个起落下来温度高吗?

网友A:
又见这残忍的头像……
尾舵机应该就像站着那位的右腿吧,一直在来回的动,应该很忙,热点儿也正常,要是JJ调教的好,不用老来回的锁尾,温度就不会那么高了吧?当然要排除舵机齿轮转动不顺有卡滞。

网友B:
初始位置靠近中立点,
温度应该会低些,
我使用的感受

网友C:
 终于有人对那头像看不下去了。。。。。

楼主:
谢LS的朋友,我回去再调调

网友D:
烫手的话小心了,我的9254前天烧了,也是电机那边很烫,拆进去发现电机上面2块芯片烧了一块,真郁闷。
顺便求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