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请教马力于CC

楼主(2009-05-03):
请教前辈 多少马力等于 1CC 多少马力又等于多少千瓦

网友A:
我只知道一马力等于0.7457千瓦```至于多少马力等于1CC,还是等高人来解答吧

网友B:
1英马力=745.7W
1公马力=735.4W
马力和容积没有必然联系吧,和燃料,氧化剂,进气方式都有关系的。

网友C:
不能这样用马力和CC来换算的!同样汽缸容积的发动机,不同的结构、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加工精度、不同的分期定时、不同的人用,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网友D:
同cc马力要看机器的制造工艺来决定的!

网友E:
给你两组数据:
26CC船模用二行程汽油发动机(我的华盛)功率1.5千瓦。
26CC剪草机用二行程汽油发动机功率0.65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