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网找电池

楼主(2009-05-04):
发现有ACE 的5号电池放电10-15C。。2000Ma,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谁买几个给450用用

楼主:
郁闷,电压1.2

网友A:
动力用的镍氢10-15C不新鲜,与锂电比,主要输在能量密度上

网友:
动力nimh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力用的镍氢10-15C不新鲜,与锂电比,主要输在能量密度上

match過後,鎳氫能量密度遠比鋰電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tch過後,鎳氫能量密度遠比鋰電要高。

( ⊙ o ⊙ )啊!真的吗?那现在为什么还要用锂电啊,那么贵、还娇气

随便搜了下,没确实数据的说法:
能量密度(Energy density)

电池的平均单位体积或质量所释放出的电能。一般在相同体积下,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是镍镉电池的2.5倍,是镍氢电池的1.8倍,因此在电池容量相等的情况下,锂离子电池就会比镍镉、镍氢电池的体积更小,重量更轻。

我查到的锂聚的能量密度是200WH\KG。我们常用的3S 2200MAH 15-20C电池一般重170克。我算的能量密度似乎是140WH\KG左右(这个还包含了接线、热缩膜等的包装重量)。就是不知道三洋3300镍氢动力电池组的重量,不然可以对比下。不过从三洋的5号电池2000MAH/27克算来,密度大概90WH\KG(非模型专用动力电池,仅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tch過後,鎳氫能量密度遠比鋰電要高。

这个比较新鲜,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