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操纵是不是点动式的??

楼主(2009-05-04):
是不是动作修正了,摇杆要马上快速回中,油门也是一样吗(3D情况下)??

网友A:
这个还是要看姿态的变化的 我感觉悬停时候点动的多一些 航线时候可能压杆动作多一些

网友B:
即使停悬也不是点动式控制手法、这样子不容易在一次的控制指令当中得到适当的控制量,往覆不断的点动、所控制的物体只会像是中风一样不断的颤抖,直升机跟固定翼都需要连贯的控制,否则就不需要发展出仿真跟数字控制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