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电直尾浆保护架

楼主(2009-05-04):
0.5的钢丝弹性很好又轻又美观还有很好的防护作用

小电直尾浆保护架

小电直尾浆保护架

网友:
这是什么机机.............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的天啊。。。尾巴不重吗?
还能飞不?

网友:
楼主的尾马达怎么有4条线??

楼主:
CUPID V*和E-SKY004的飞机可以用1MM左右的钢丝制作,效果也不错。

网友:
楼主的4#3 是无刷的啊

网友A:
哈哈 楼主的4#3B摔坏的地方不少阿    咋摔的

网友B:
楼主的主无刷电机,尾电机是有刷的,怎么锁住尾巴了?我为什么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主无刷电机,尾电机是有刷的,怎么锁住尾巴了?我为什么锁不住

原因很简单,你的尾电机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楼主的4#3B摔坏的地方不少阿    咋摔的

呵呵,我一向飞的比较暴力,尾杆都裂了用这个线拉紧固定了,还不会引起机身晃动。
2801的100MW什么时候出你有问过厂家吗

网友:
意义不大

果如是炸机下来是保护不了的。
如果尾巴撞墙式技术部好哪能起一定作用

网友B:
回楼主我换上新尾电机还是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我换上新尾电机还是锁不住。

你换的是否原厂无刷,若副厂可能出现转速比不匹配,可调陀螺仪感度

网友B:
你的4和1接收有插无刷的插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4和1接收有插无刷的插口吗?

您的应该是4#3的吧与这个是4#3B接收机是不同的,2406A的接收机是有升级无刷接口的,2406不能直接用需要加装无刷转换器或SBL专用无刷电调。如果调节陀螺仪感度无效应该还是尾电机问题,这个尾电性能差异很大,我用过多个其中最短的一个不到两个起落就出现了锁尾无力状况。

网友:
有效果吗 。怎么固定的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