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N12上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9-05-04):
看了下丘比特的DTD直驱电容是437 CN12上的是103 请问下这两种不同的电容对马达有很大影响吗?

网友A:
473就是0.047微法 , 103就是0.01微法 .

网友B:
3代表3个0,向前进3位,容值越小,频率越高。

网友C:
由于电机的工作参数不同,DTD比CN12的功率大,所以使用的消火花干扰的电容量大,其他的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D:
直接用 104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