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发射,接收机电池问题.

楼主(2009-05-04):
大家好,我是新手,刚买了FUTABA 10CG 2.4G,因为原配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电池容量实在是不够用,所以想买代替的,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想请教下诸位行家,
这套控,发射机原配的是9.6V 700mAh ,接收机是4.8V 1000mAh,充电器是FUTABA原配的,有两组输出,9.6V 70mAh,和4.8V 100mAh

1. 如果换用更大容量的电池(接收机9.6V 1800mAh , 接收机4.8V 4500mAh)不知道使用原配的充电器是不是能正常给电池充电.

2. 另外发射机能用11.1V的锂电池吗?  接收机可以用6V的吗? 会不会烧坏?

还请行家多多解答,线谢谢了!

网友:
等解决方案,我的10C还在路上呢。

楼主:
恭喜LS的上,你的10C是PCM版的吧

还望老鸟们多多指点下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
回答,可以。
大容量电池,用FUTABA的充电器就是慢点。
锂电也可以用 ,很多人都在用。
4.8V的接收电,充满了差不多就6V了。
你上6V上普通的5号电池是4节,用充电电池也是4节。。。

网友:
1,可以用,只是充电时间长点
2,可以,只是有些尾舵机可能要加降压线.

网友:
10cg+6008
好东西呀

网友:
看图片LZ买的是不可换高频头

网友A:
10CG+2.4G,这一套估计接近1W了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CG+2.4G,这一套估计接近1W了吧,呵呵

除以3:loveliness:

楼主:
哈哈,LS的同志正解.
反正考虑到2.4G应该会是以后的趋势,所以就没考虑买PCM版可拆卸高频头的10C,直接买了2.4G高速版,还请拥有2.4G控的模友多多交流!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一块看似不错的锂电,大家看看如何,给个意见,好的话我就下手了...

内容如下:

A.K.E HC-T 11.1V/2600mAh Futaba/JR 双兼容发射机 锂电池 AKE
组合形式:3S1P
放电倍率:5C
重量:144g(约)
尺寸:24.5mm x 30.4mm x 97mm
插头:JR 9XII + Futaba FF9双插头+平衡充插头
     A.K.E HC-T 2600mAh聚合物锂电池是专门为Futaba和JR发射机打造的发射机专用双兼容聚合物锂电池,它可以安装到Futaba FF9、天地飞9通以及JR 9X系列发射机中,为发射机提供长时间和稳定的续航能力。HC-T 11.1V/2600mAh发射机专用锂电池组能够使FF9系列和9X系列发射机的持续工作时间长达惊人的6个小时以上,并且放电稳定,使发射机的工作更加可靠。电池组采用了与Futaba和JR原厂电池兼容的带有防呆设计的插头,不会发生插反烧毁的可能,更不会出现因接触不良而出现失控的现象。其外形尺寸能够精确地放置于FF9、天9、9X系列发射机内.
    锂电池具有无记忆效应、自放电小、重量轻等优点,是替代原厂镍氢/镍镉电池的理想选择。许多人担心使用锂电池代替镍氢/镍镉电池会损坏发射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虽然发射机的电源电压绝大多数为9.6V,但是发射机内部供电部分采用了多级稳压电路设计,能够容许比标准电压更高的电压输入,一般在20%的上限范围内不会损坏发射机。三节锂电池实际电压为11.1V,并没有超过发射机的上限电压,充好的电池空载电压虽然在12V左右,但实际是浮电压,不会损坏设备。A.K.E总工程师经过了长达半年的测试,证明11.1V发射机锂电池绝对不会损坏发射机。
    本产品已安装标准平衡充插头,必须使用锂电池专用充电器,切勿使用发射机原厂充电器对其充电,否则损坏!注意:大部分发射机的低压报警电压为8.9V,但使用锂电时,当电压降到10.0V时建议停止使用并充电。锂电池安全截止电低底限是2.75V,切勿过放,否则损坏电池。

    11.1V对发射机是否会有副作用
原机采用9.6V供电电压,而改用三串锂电供电后,供电电压升高到了11.1V,会对发射机产生危害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发射机的CPU电路和高频头电路都采用了线性稳压电路,一组充满电的锂电池组峰值电压为12.6V,这个电压对线性稳压电路来讲再正常不过了,通过线性稳压电路,电压被恒定为5V为发射机的高频头供电。也就是说,不管采用9.6V镍镉电池组供电,还是采用11.1V锂电池供电,高频头的工作电压都是恒定5V。因此,使用11.1V锂电为FF9发射机供电是绝对安全的,更用不着串连二极管降压。当然,您也别指望使用更高电压后FF9的发射功率会增加,这是不可能!"

以上是商家的说明,请各位行家过目................

网友:
ake的不错 我的10c就用这个 和原装的倒着用

网友:
还不如买ACE那种白色低自放电的5号镍氢...便宜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