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UTABA 1C设置PPM

楼主(2009-05-04):
我想用10C练下
模拟器
。。是不是需要改成PPM模式。。以前见过一个帖子。。但是找不到了。。。知道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如果是用原装tm10高频头 插上模拟线后能自动开机(有的转接线不行 4 5引脚断开的那种不能自动开机) 自动就是ppm模式
需要改的话进parameter ——————modul